[讨论] dft时候有些寄存器串不到链里去,不懂是啥原因,请教一下,感谢

楼主(2024-09-13):
ICG用test mode跟scan enable没啥区别,都串不到链里去

感谢回答

楼主:
我这个是不是串到链里面去了,指示报一些风险?

网友A:
ICG的test pin用Test mode和scan mode是有区别的,如果用Test mode,其实ICG的enable产生电路是没有办法测试到,因为test pin用的Test mode,在scan下,一直是1,所以ICG相当于bypass了。但是用scan enable(或者叫shift enable)那么在shift mode下,这个ICG是bypass的,但是当capture mode时,scan mode是等于0的,这个时候ICG的enable是1或者0,就由enable前面的logic决定了,这样相当于capture mode下enable产生电路就能被测试到,当enable为0,后面的ff就不会capture新的值,当为1时,就会capture新的值。

从log上看,是串到chain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G的test pin用Test mode和scan mode是有区别的,如果用Test mode,其实ICG的enable产生电路是没有办法测 ...

讲的通透,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