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库导入问题

楼主(2024-09-13):
各位前辈,新手想问一下,工艺库导入后,用xl导入电路图的期间后全是这种没有图层显示的图形是什  么情况呢?

网友A:
LOAD一下display文件

网友B:
重新attach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一下display文件

导入的时候会报这个错  点击close后打开layout导入器件后就是那样的黄色差,您说的load display文件我load了 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attach库

前辈,我是想把这五个添加到库中,  我是用这个添加的  ,添加进去之后  只有以DEV结尾的这个文件显示attach到了smic18ee的工艺库,而其他四个文件都是显示no attach,于是我打开tools查看这个发现  他说我只有dev结尾这个文件时DESIGN LIBRARY 而其他四个文件是technology library ,倒是我无法认到 ,这是为什么呢,,还是说我一开始导入的时候就没有导对呢

网友:
display文件的问题,把这个文件从工艺库拷贝到你工程目录下就可以

网友:
发现层的名字奇奇怪怪的,感觉在导入的时候GDS NO. 和库里面的层定义没对应上。
如果不是 试试重新建立一个新的Library  关联好PDK 里面 的tf 信息 然后重新导入。
如果是,检查一下导入的时候 是否需要加MAP ,或者加的MAP 是否的多余的或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