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RT的设置

楼主(2024-09-13):
在学习官方混频器testbench搭建时

RF的PORT输入-20dbm的小信号 为什么我用trans仿真出来的波形不是sin
但是把功率调到0dbm 波形就对了

网友:
是因为混频器有本振泄露?

网友:
泄露的可能性比较大,不是正弦肯定是因为有不同的频率分量叠加导致的,你提高输入功率,泄露量本身不变,占比就低,因此更接近正弦。但你对输入做FFT,不管输入是大信号还是小信号,你泄露过来的频率分量肯定都还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