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器件上过线

楼主(2024-09-14):
之前习惯把线牵出来再做总线连接,现在习惯在器件上打孔穿器件引线。

想问一下各位画图的时候遇到差分对也从器件上穿吗?还是拉到器件外走线?我看有的版图教材给的例子差分对走线是直接走器件上,我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
有什么不好?

网友:
要看看实际情况选取合适的做法,有工艺的差异 有产品应用或模块精度需求的差异,也有外围造成寄生影响的差异。只有性能指标和面积需求到达设计目标的就是好的设计,同样的做法在这个项目里面行,同个工艺 同个模块但产品应或与之配合的模块在新项目中需求更高后有可能同样的做法就不行了。
如果什么都不去做分析和思考的话 可以立一个很高的标准进行设计 ,代价就是更多的工时投入 以及面积成本。如果是硬IP设计 ,也是一次的投入也可以考虑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