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硅基RF版图是否需要IO Ring?

楼主(2024-09-14):
如题,翻了很多论文的版图,有的有有的没有。也不确定ESD要不要加,哪一层走地。
如下:

吐槽一下RF版图的书实在是太少了,能找到的最多是模拟的,ε=(´ο`*)))唉

网友:
论文的版图你只能参考里面的core部分,IO你也参考paper,那不是搞笑吗,能搞明白IO是咋回事的学校凤毛麟角

网友:
学校不考虑量产的 测到一个好的结果就可以了 ESD 打坏了就换一个 很多package 都没有 直接bonding

楼主:
所以还是要的?

网友A:
没有IO,就没有ESD能力,做科研无所谓,量产芯片肯定要有IO。但具体是不是个ring,那就不一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IO,就没有ESD能力,做科研无所谓,量产芯片肯定要有IO。但具体是不是个ring,那就不一定了 ...

肯定是想走量产这种规范的。请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想走量产这种规范的。请大佬指教一下

大厂都会有自己的ESD designer,可以把面积做得更紧凑,适应不同形式的封装

小厂一般就用PDK里带的了,PDK里带的一般都是要连成环的(接线比较方便)
总之IO都是要做的,高给ESD泄电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厂都会有自己的ESD designer,可以把面积做得更紧凑,适应不同形式的封装

小厂一般就用PDK里带的了,P ...

感谢♪(・ω・)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