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遇到一种非传统带隙结构

楼主(2024-09-14):
一种电压模结构,其中,Vb是外部偏置提供总电流,R2,R3电阻不相等,
所以两路Ic电流也不等,怎么推导VREF的表达式呢?

楼主:
好像想明白了,电流比就等于电阻比

网友:
这不就是传统BGP嘛。。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
电流不一样但是R2和R3的压降是一样的,把R2的压降求出来加上VBE就是了。

网友:
其实你把上面两个MOS管放到运放里面去,就是教科书上一模一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