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振中输入对管的漏断通过电阻短接的作用

楼主(2024-09-14):
500资产
如题,不知道该电阻的具体原理,从仿真结果来看,可以调节支路电流,对频率有影响,如果有大佬知道,麻烦给以下参考文献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A:
我认为是在左右两条支路电流切换,电阻两端由于mos管的寄生电容,和电阻组成一个RC电路。支路电流在建立过程中,上升斜率不同。使得上端比较器输入压差增大从而翻转。你看看人为在电阻左右两侧加电容,频率会不会发生变化,也看看不同频率下,比较器翻转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在左右两条支路电流切换,电阻两端由于mos管的寄生电容,和电阻组成一个RC电路。支路电流在建立过 ...

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B:
这个电路感觉奇奇怪怪的,居然还有0.77和19.05?的电阻。  抛开这些看,差分对中短接的电阻多为稳定共模,减小摆幅,增加线性度的作用,缺点是增益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感觉奇奇怪怪的,居然还有0.77和19.05?的电阻。  抛开这些看,差分对中短接的电阻多为稳定共模, ...

电阻是方块数,因为这个是RTF电阻,还没有确定工艺所以没有具体的方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感觉奇奇怪怪的,居然还有0.77和19.05?的电阻。  抛开这些看,差分对中短接的电阻多为稳定共模, ...

这个桥接电阻不是直接在负载的漏端短接,如果只是为了降低输出摆幅,直接将负载电阻阻值减小或者将尾电流减小都可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