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后仿性能从9.7bit下降到5.2bit

楼主(2024-09-14):
最近完成了一个sar adc的版图设计,前仿还能达到9.7bit的有效位数,但是后仿(提取了R+C)性能直接下降到5.2bit。为了验证是什么寄生影响了性能,分别单独提取了R和CC+C进行后仿,结果发现寄生电容的问题。由于我是上级版采样的,于是我在寄生电容中找到了上级版对一个在calibre中命名为0的端口(我猜测是衬底)的电容,我删除了正负输入端的这个电容后再进行后仿,发现有效位数就能提升到9.4bit了。想问一下如果真的是上级版对沉底的寄生影响了我的性能,有什么方法可以优化呢

网友A:
mim底下低层接地

网友B:
对衬底的寄生不会影响线性度的 但是会产生gain 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衬底的寄生不会影响线性度的 但是会产生gain error

但是我删除了一个寄生电容之后我的有效位数就提升到正常水平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m底下低层接地

可以具体一点说明吗,不太能理解

楼主:
这是我在calibre中删除的两个寄生电容,VP VN是我的上级板

网友:
看看你的消息啊hxd

网友C:
通过你的描述,暂时只能给你下面两点的建议
1. 像楼上说的,这个寄生电容只会影响gain error,你有效位数的问题,不一定是这个电容带来的
2.多了这个寄生电容,计算量会大不少,首先你的仿真精度要用高精度,不能用L,至少要用M
3.你看看你LPE仿真,settling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你的描述,暂时只能给你下面两点的建议
1. 像楼上说的,这个寄生电容只会影响gain error,你有效位数的 ...

我想问一下,这个0端口是衬底吗,还是其他什么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这个0端口是衬底吗,还是其他什么地方

对的,是衬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是衬底

我看了一下我这个寄生达到200多f了,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这个寄生电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我这个寄生达到200多f了,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这个寄生电容呢
...

如果你用的是mom电容,你可以在下面垫层金属,这层金属接你的模拟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mom电容,你可以在下面垫层金属,这层金属接你的模拟地,试试。 ...

我用的是mim电容哦,是五六层金属构成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是衬底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这个寄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这个寄生吗

理论上来讲这个寄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影响,你有试过在前仿网表上加上这个寄生,再跑个simulation吗

网友D:
这个命名为0的端口是因为你后仿抽取的时候没有设置Ground node name.我是认为这个0端口直接个节点没有真的接地,导致你后仿真比特位下降那么多,你可以试试设置一下Ground node name,再仿真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命名为0的端口是因为你后仿抽取的时候没有设置Ground node name.我是认为这个0端口直接个节点没有真的 ...

后面设置了就是对地的电容,像上面说的那样加一个电源网就改善了很多了

网友(2024-10-17):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这个0端口是衬底吗,还是其他什么地方

请问上个帖子的inl和dnl怎么仿的?求大佬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设置了就是对地的电容,像上面说的那样加一个电源网就改善了很多了
...

请问加电源网可以具体点嘛

网友(2024-12-16):
楼主,你好!能说一下你最终的解决方法吗?还有,这个“mim底下低层接地”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这个东西这个0是到绝对的0点,相当于PSUB,你这个电容是客观存在的,你所有的0点都会变如果你把抽参的参考点设为比如AGND,那成AGND,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设置,因为如果你做在DNW,或者ISORING 里面,其实你外面的绝对0,还是应该是PSUB,不应该是AGND .相当于抽参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