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抽取器件时spice文件里电阻总是报错

楼主(2024-09-14):
每次spice文件抽到res_pp1器件的时候总会报错,我自己在device map里加入进去以后还是不行,但基础库里是确实有这个器件的sche和symbol的,如何解决求教大神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

网友A:
调用的器件 中里面的CDF 信息丢失,重新把里面的端口信息定义补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的器件 中里面的CDF 信息丢失,重新把里面的端口信息定义补全就可以了 ...

可以具体一点吗?我目前是第一次操作不是很懂,端口在哪里?还有信息定义怎么补?多谢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