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用innovus来画芯片logo?

楼主(2024-09-14):
以及是否可以用innovus画sealring?

网友:
蹲个大佬

网友A:
invs没办法画logo,用virtuoso画logo,sealring是foundary提供的,要按照sealring的doc搞就好

网友B:
innovus 是数字物理布局布线用的,virtuoso才是编辑绘制版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vs没办法画logo,用virtuoso画logo,sealring是foundary提供的,要按照sealring的doc搞就好 ...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novus 是数字物理布局布线用的,virtuoso才是编辑绘制版图的。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