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M中的Code区和SRAM区的作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9-14):
各位:

      最近正在学习CM3,对于一些东西的认知有点模糊,一知半解的。
      想请教一下各位,CM3里面的Code区和SRAM区,作用和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我大概知道Code区是执行代码的地方;而SRAM中可以存储数据和指令?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在Cortex-M3(CM)架构中,Code区和SRAM区有不同的作用和特点: Code区: 用途:主要用于存放指令和程序代码。 存储类型:通常是Flash存储器,只读不可修改。 特点:系统上电后,处理器会从Code区读取并执行程序代码。 SRAM区: 用途:用于存放数据和变量。 存储类型:片内静态RAM(SRAM),可读可写。 特点:SRAM区的数据存取速度快,适合频繁读写操作。 简单来说,Code区主要存放程序代码,而SRAM区则用于存放运行时的数据和变量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在Cortex-M3(CM)架构中,Code区和SRAM区有不同的作用和特点: Code区: 用途:主要用于存放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