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长鑫存储 模拟岗 上海

楼主(2024-09-14):
长鑫存储 模拟 上海

主要做什么
建议去吗

网友:
这你得问面试官啊

网友:
应届嘛?它开的高啊,很难找到开这么高的了

网友:
猜测 一般应该是存储类的模拟电路吧

网友:
据说内部多数会转去做全定制,就算做模拟的话也就是些电源模块,面试官当时还说这些电路基本不怎么变动,多考虑考虑

网友(2025-11-09):
能给多少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