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ffgrid能不能忽略相关层次

楼主(2024-09-14):
大佬们,在跑验证时发现器件调用后mos的ct会off grid,反馈之后表示这个可以忽略,但是想查找其他出offgrid的图层问题去解决掉,先请问有没有方法解决

网友A:
把drc里的NOGRID定义改成你需要屏蔽的层??
感觉这样可以,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rc里的NOGRID定义改成你需要屏蔽的层??
感觉这样可以,你可以试试

原本提供的drc里面并没有查找grid的规则,是我自己加上OFFGRID.CHK去跑的,我查了一下没有NOGRID相关的。

感谢大佬提供的思路,我后面又详细问了一下发现是验证的时候格点故意改大了一点,改回去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网友:
可以看看Layer Resolution的用法,看起来可以更改某一层次的格点要求。
如下是SVRF中提供的例子:
Examples
PRECISION 1000
RESOLUTION 100 // align on a .10 um grid
LAYER RESOLUTION poly1 poly2 50 // align poly1 and poly2 on a .05 um grid
FLAG OFFGRID YES // all geometry must be on .10 um grid
// except poly must be on .05 um grid

网友:
ct  off grid (工艺最小格点) 会影响CT 图形大小  会变大 或者变小 ,如果小于之间制造可靠性最小值 是会做不出来或连接部紧,另外即使没有前面问题也会同步增加 接触孔接触电阻。 想知道是谁给你的反馈说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