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RAM test chip设计

楼主(2024-09-14):
SRAM设计中说Support word-write andbit-write options,这是什么意思?求大神指点

网友:
字写入,bit写入

网友A:
可以看一下sram的文档,bit write enable的意思是他支持按位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sram的文档,bit write enable的意思是他支持按位写入

再请教一下,具体按字写入和按位写入的差异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具体按字写入和按位写入的差异是什么?

我是做后端的,只是帮忙生成过memory,下面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保证全对,只是分享一下
简单来说,比如有一个4位宽的memory,之前里面存的值是1111,现在你要对这个sram写入一个4位宽的数0000,如果按字写入的话就是一次性写进去这个数,这个memory里面的数据现在就是0000了;
按位写入的话就是比如这个memory中的前两位你不希望被覆盖掉,那可以给他加个mask把他keep住,这样即使你给他一个0000的input,由于他的前两位有mask保护,最终memory里面的数据会是1100;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指定只修改任意特定的数据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后端的,只是帮忙生成过memory,下面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保证全对,只是分享一下:
简单来说,比如 ...

了解了,那SRAM的这两类写入方法在设计上具体是什么差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那SRAM的这两类写入方法在设计上具体是什么差异呢?

你如果需要bit write的sram,就需要在生成sram的时候打开一个option,这样生成出来的sram会多一组pin,用于实现这个功能;你的问题如果是“什么情况下会需要按位写入这种功能?”,那我可回答不了,我不是做设计的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