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驱动电路和功率管版图绘制求助

楼主(2024-09-14):
各位大佬好,我想用csmc0.5um工艺画驱动电路和功率管的版图,这工艺只有3层金属,以及一种5V的普通mos,驱动电路和功率管是应用于buck电路的。驱动电路是逐渐变大的反相器链,最后一级的w/l是17000/1的pmos和8500/1的nmos。功率管是一个70000/1的pmos和一个35000/1的nmos,功率管耐的极限电流大概是1A左右。想问一下这样画反相器链里面大的mos管以及功率管可行吗?还有就是S/D的默认距离是1.1u,我需要拉远到什么距离呢?

网友A:
为啥 M2 上面没有M3?需要分开设计么?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 M2 上面没有M3?需要分开设计么?什么原因?

我想的是m2连s,m3连d

没有绘制过功率器件版图,按照画普通电路的画法画的,请问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m2连s,m3连d

没有绘制过功率器件版图,按照画普通电路的画法画的,请问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需要看设计需求 如果是小电流的器件 这样设计可能没有问题,但一定是利用率不高的设计。

功率管前2级驱动 需要考虑 latch up 防护 (如果后一级 功率管是接PAD),需要考虑输出阻抗(如果后一级功率管 gate 开启有需求)。
功率管 需要考虑latch up (工作状态 或接pad ),需要考虑ESD 耐压 (接PAD);需要考虑器件及金属 过电流能力(以及电流均匀性),需要考虑寄生阻抗 (设计有需求,如效率 负载等)
功率管自身需要考虑寄生开启的一致性,引起的器件选择 以及 body 接触设计等。
功率管对外 除考虑latch up 影响外同步应考虑工作时带来的噪声对其他电路的影响,引起的 防护环设计,以及阱的处理 和 ISO ring 的处理。

网友:
goto bcd layout guide line for large MOS .

uniform turn on issue

网友:
为什么要m2、m3交替走线呢,不可以都走m3吗
再者S、D拉开的距离是根据金属的电流承载能力来定的,单根S、D要走多大的电流决定你需要多宽的金属走在S、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