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电阻segment在版图怎么设置让他们分开?

楼主(2024-09-14):
电阻设置的串并联segment=10,版图是分不开的如下图。
只能在原理图画10个单独的电阻串联,这样到版图才能是分开的。请问有没有方法让版图生成分开的电阻segment呢?

网友A:
options - layout xl - parameters  把Series-connected factor 对应的s S 改为s S segment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tions - layout xl - parameters  把Series-connected factor 对应的s S 改为s S segments

segments L 会变成total Length除以串联个数了,跟原来的segments L 不一样了

楼主(2025-03-19):
引用 网友B:
segments L 会变成total Length除以串联个数了,跟原来的segments L 不一样了

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