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SF作LDO补偿时,SSF设计考虑

楼主(2024-09-15):
SSF电路中,Vout接功率管gate端,M3在LDO输出大电流的时候,很容易进入截至区,从而导致上面的电流镜进入线性区,请问在设计时需要让M3在空载和重载时都处于饱和区吗?

网友A:
在你的图M1和M3之间再加一个p管,让NMOS的源不要太高。比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图M1和M3之间再加一个p管,让NMOS的源不要太高。比如:

你这是fvf,不一样的结构

网友:
功率管是NMOS 还是PMOS?

网友(2025-03-21):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图M1和M3之间再加一个p管,让NMOS的源不要太高。比如:

可以发下出处吗

网友(2025-05-27):
大佬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