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研究IO Die学习成长路线求助

楼主(2024-09-15):
研一新生
老板让研究这个,感觉有点太新了没有任何参考资料
目前看了下AMD关于IOD的介绍,大致就是把DDR的接口接口从cpu die分出去,加上amd的IF crossbar?
那么就是说类似一个“高速北桥”? 整个IOD设计就是:集成一些高速接口,外加上任意的网络结构设置?

我有什么可以参考/学习借鉴的?感激不尽

网友A:
大概是下面这几点
1) 如何和CPU die互联,一般就是通过D2D的接口,之前大家各做各的,现在有UCIe,最新spec到2.0了,兼容PCIe/CXL协议,可以了解一下
2) IO die上面放什么东西,一般就是DDR和PCIe, DDR没啥讲究,PCIe的花头就多了,比如现在炒的很热的CXL,如果真的做起来,那就彻底解决了内存池化问题,使得系统内存不在受制于有限的DDR槽位,可以看看CXL 3.1的spec,里面提到的switch fabric还是很牛逼的,但是能不能做起来就不一定了
3) CPU die和IO die之间互联的协议,比如ARM是通过CMN的ccg,走ccix over cx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下面这几点
1) 如何和CPU die互联,一般就是通过D2D的接口,之前大家各做各的,现在有UCIe,最新spec ...

先谢谢你,我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