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阈值电压管和低阈值电压管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4-09-15):
想求证一个说法:对于放大管,gm要大,对于相同电流,vgs-vth就要小,要选择低阈值电压管(难道不是vth越大,vgs-vth越小吗?为什么反而选择低阈值的管子?)
对于负载管,gm要小,vgs-vth要大,要选择高阈值电压管(为什么?)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是否有这两种说法呢?能否解释一下原因?

网友A:
对于放大管,gm要大,对于相同电流,vgs-vth就要小;对于负载管,gm要小,vgs-vth要大。与阈值无关。

网友B:
这个问题的确是我讲错了。gm与阈值电压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放大管,gm要大,对于相同电流,vgs-vth就要小;对于负载管,gm要小,vgs-vth要大。与阈值无关。 ...

好的,谢谢老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的确是我讲错了。gm与阈值电压无关

师兄?

网友:
是,加个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