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在未调用dbSaveCV和dbCloseCV时,是否同意提供方法删除新建的cell?

楼主(2024-09-16):
PyAether初学者使用命令行dbNewCV创建的cell,在未调用dbSaveCV和dbCloseCV时,是否同意提供方法删除该新建的cell?

单选投票, 共有 6 人参与投票
16.67% (1)
83.33% (5)
0.00% (0)

网友:
最好还是命令行的命令行来弄,GUI界面的GUI界面操作吧?

网友A:
照理说,在创建并正在编辑一个cell的时候,这个cell文件应该处于锁定状态,不能被别的进程改动,更别说删除文件了,要不然这个编辑环境就应该崩溃了(内存溢出?)。在cadence中这个编辑和锁定状态下应该在本地路径出现一个临时的.cdslck文件,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理说,在创建并正在编辑一个cell的时候,这个cell文件应该处于锁定状态,不能被别的进程改动,更别说删除 ...

正在以a模式编辑的design是有lock锁文件,此时使用pyaether接口是不能删除该design,
需要进行如下两步操作:
    1)先使用changemode方式改变为r只读模式。

     2)然后才能使用delete明进行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以a模式编辑的design是有lock锁文件,此时使用pyaether接口是不能删除该design,
需要进行如下两步操 ...

难道不是正常退出编辑模式才能删吗?

这么修改文件属性,硬性删除,那么编辑器环境就崩溃了啊。我怀疑操作系统不会让这个操作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