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路结构咨询

楼主(2024-09-16):
有大神知道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么

网友:
上下电检测

楼主:
您好,可以具体说一下原理么

网友:
按字面理解即可,PUP=pull UP,PDN=Pull Down

网友A:
VS从0变到1,上电检测,两个输出从高阻变成一正一负。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从0变到1,上电检测,两个输出从高阻变成一正一负。

您好,PDN的状态不是一直都为低的吗?

网友:
Tie High / Tie Low

网友:
应该指的是Tie High / Tie Low,上拉到电源,下拉到地。认可7楼

网友:
看名字就是 pull up /pull down   上下拉  正常上拉两个管 下拉两个管

网友:
就是TieHi和TieLo,即固定1和固定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