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脚本画一个电感

楼主(2024-09-16):
如何画这么一个线圈?不是同心圆

网友:
用skill,先写一个画这种圆的函数,输入是layer、初始radius、每一圈增加的radius、圈数、以及分段数,返回各个点的坐标列表,画这种线圈就是把这个函数调用两次,只不过初始radius不一样,第一次返回和将第二次返回逆序组合起来合成一个列表,用rodCreatePolygon创造多边形就可以

网友:
使用PyAether的定制工具包,AetherWings就行了。不仅能画出来上面图形,还能画出来类似的八边形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