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看到了pythone?是写错了么?

楼主(2024-09-16):
为什么在PyAether中,看到很多pythone的字样?是写错了么?是Python么?

网友:
没有写错,确实是pythone。PyAether里有一个Python解释器,客户自己也有Python解释器,为了区分这两者,以及避免两者环境的冲突,考虑提供pythone作为启动脚本,pythone中设置对应环境,用户使用时调用pythone即可。

楼主:
明白了,嗯,这样子很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BTW, 我们pythone使用说明的路径为:手册 -> Programmars Guide -> Pythone De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