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ython文件有哪几种使用方式?

楼主(2024-09-16):
Python文件在PyAether中,怎么使用?有几种使用方式?

网友:
好问题哈,Python的使用,有三种使用方式哈!
第一种是:

第二种是:Python console:
打开Aether后,在Aether的 Design Manager 界面左下方有一个 Python Console 的tab,在这个tab里可以进行python代码编辑和调试。

第三种是:Aether菜单:把用pyAether的代码写的脚本加载到Aether的菜单里,通过调用添加的菜单来执行脚本的内容。

网友A(2025-11-21):
Aether里可以用python做哪些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ether里可以用python做哪些事?

电路设计自动化

版图设计自动化
工艺IP开发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