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论文复现:一种基于码密度的前台校准方法

楼主(2024-09-16):
参考论文
《Low-Power High-Performance SAR ADC with Redundancyand Digital Background Calibration》
算法说明:参考了论文中的第二种方法,校准时,输入一个略大于满幅度的正弦信号,使adc稍微过载,根据已知的正弦函数概率密度函数,通过统计输出码密度,估算位权重。
Cdac分段
MSB段电容=24 16 10 6 42 1
LSB段电容=12 8 4 4 2 1
单位电容Mismatch=0.3%
校准前后性能如下:enob提高3.3b

网友(2025-01-21):
求指教是哪篇文章

网友A:
是否依赖于正弦信号的精度。如果不依赖才可用,比如利用soc的dac产生弦波。否则商用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依赖于正弦信号的精度。如果不依赖才可用,比如利用soc的dac产生弦波。否则商用不可行。 ...

应该是不依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依赖的

从描述看不行,“根据已知的正弦函数概率密度函数,通过统计输出码密度,估算位权重”,只有理想或接近理想正弦信号的波形码密度才符合要求,dac的dnl和inl误差增大会导致校准后的误差变大。你可以试试用个示波器抓取单片机dac输出波形作为你算法模型的输入看看,估计效果会打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描述看不行,“根据已知的正弦函数概率密度函数,通过统计输出码密度,估算位权重”,只有理想或接近理 ...

如果效果打折扣到不了10bit那没啥意义。纯sar结构到10bit不需要校准,甚至12bit版图做好也不需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描述看不行,“根据已知的正弦函数概率密度函数,通过统计输出码密度,估算位权重”,只有理想或接近理 ...

码密度需要大量的数据,噪声应该被平均掉了,改天验证一下

网友(2025-09-08):
如果存在冗余(不是用非二进制电容实现的冗余)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Dout对应多个BOUT[N-1:0],还能使用这个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