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的poly比row height长

楼主(2024-09-16):
我在28nm尝试了一下后端流程,最后完成导出之后,用calibre做lvs,发现一直过不了。仔细检查看到好像两层row的poly似乎完全连在了一起,之前做的65不存在这种情况。不知道是我哪里设置不对,还是说在后端fp的时候,row还需要给一个额外的距离?

补充一下,我用的是9track的标准单元,高度是0.9um,但是poly高度是0.91um,即poly比prboundry是要高的

网友A:
有poly cut 那层layer,会切断的pol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poly cut 那层layer,会切断的poly的

非常感谢前辈的回答!是的,我注意到了有一层poly:test1在文档中描述为double cut,在版图中也有这一层。lvs没过是因为有其他问题,我已经找到了,多谢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