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快速对设计库进行工艺转换

楼主(2024-09-17):
目前我有一个设计库,需要从0.18um工艺转换为0.13um工艺,有工具能帮我快速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yAether的AetherWings有这个功能啊,按照你的描述,DesignPorting工具就能满足你的需求,按照Gui提示进行 ...

这是你们自己写的 还是软件自带的  软件上没看到这些选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们自己写的 还是软件自带的  软件上没看到这些选项

这个目前是单独的工具包支持,可以咨询销售和AE索取。

网友D(2025-02-02):
引用 网友C:
这个目前是单独的工具包支持,可以咨询销售和AE索取。

您好。请教您。

转换pdk过程中,如果两个工艺pdk给出的mos管的symbol不相同怎么办?比如GF22nm工艺中给出的mos管如下左图,tsmc给出的mos管如下右图。二者的body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如果将gf22转换到tsmc,如何保证转换后,body的连线也是正确的?

网友(2025-04-07):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教您。

转换pdk过程中,如果两个工艺pdk给出的mos管的symbol不相同怎么办?比如GF22nm工艺中给 ...

您用的是哪个平台?
欢迎关注九天的产品,我们会有相应的方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