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偏置电路

楼主(2024-09-17):
想问问有人设计折叠共源共栅运放的时候用过这个电压偏置电路吗?有人知道为什么这是宽摆幅电流源吗?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仿真电路发现Vb2的值特别小,Vb2根本提供不了运放的偏置电压呀,是我的问题吗

网友:
Vb2 是个p管,又不是n管,当然有可能小了

网友:
VB2=VDD-VGS_B7-VGS_B9,这个电压和VDD关系很大,适用于VDD比较大的场合

网友:
把Vb2支路的管子参数调大一点,Vb2 自然就提高了

网友:
2024/9/17
复旦老唐

网友A(2025-03-19):
你好,我也是用这个电路做电压偏置电路,也是没法正常工作。给25uA偏置电流的时候,MB7、8、14、11都在线性区,这要咋调管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是用这个电路做电压偏置电路,也是没法正常工作。给25uA偏置电流的时候,MB7、8、14、11都在线性 ...

调4 和 12管的宽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