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SFDR

楼主(2024-09-17):
想請問各位前輩,學生我目前在做current steering DAC,目前的SFDR落在67dB,spec最低要達70dB,但是不太會看頻譜圖找問題。

第一個問題想問前輩,這張頻譜圖有出現什麼樣的問題呢?
第二個問題想問前輩,因為SFDR未達標,我打算將電流源的L提高增加輸出阻抗,不清楚面積是否會過大,目前使用的製程是40nm,尺寸是W/L=1.3u/1.2u,MSB的m=128,L值是否還可以再提高呢?電流源是做cascode。

差動輸出的FFT,single-end負載電阻掛50歐姆

差動輸出的FFT,single-end負載電阻掛50歐姆

楼主:
這是我的INL和DNL,也是很糟糕

INL和DNL

INL和DNL

网友A:
电流DAC的FFT横坐标可以不用log坐标而用线性坐标,或许更直观一些,如果INL很差的话SFDR可能也好不了,杂散有些高了,200M采样率输出250KHz信号?可以降采样率试试?INL图似乎有较大的增益误差,是用的分段结构的12bit DAC么,有3bit的分段么,可以看看是否分段结构处设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DAC的FFT横坐标可以不用log坐标而用线性坐标,或许更直观一些,如果INL很差的话SFDR可能也好不了,杂散 ...

取樣頻率是100MHz,輸出頻率是560kHz,可能無法降取樣頻率,因為系統固定需要100MHz。

是的,使用3+3+3+3分段,前面三個3採用溫度計碼,後面3採用二進制碼,請問是說分段的電流有無正確嗎,我在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DAC的FFT横坐标可以不用log坐标而用线性坐标,或许更直观一些,如果INL很差的话SFDR可能也好不了,杂散 ...

後來發現電流很不穩定,請問這問題要如何解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後來發現電流很不穩定,請問這問題要如何解決呢

你这个电流不稳定看起来像是仿真精度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取樣頻率是100MHz,輸出頻率是560kHz,可能無法降取樣頻率,因為系統固定需要100MHz。

是的,使用3+3+3+ ...

可以把高3bit置零,只仿真看低9bit的INL、DNL如何,然后再把高6bit置零仿真低6bit的INL、DNL如何。有些怀疑是不是电流镜尺寸和数量设置的问题?比如finger和m,电路上电流镜阵列匹配时这两个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单元电流镜倍数的电流镜MOS管不要用finger而要用m,否则仿真误差会很大,何况还是40nm工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後來發現電流很不穩定,請問這問題要如何解決呢

这个可能是仿真器类型、仿真算法、仿真精度、仿真步长设置的问题。仿真器要看用的哪种,比如aps或spectre X,会有一些不同的设置,spectre X直接采用默认设置可能还不行;纯粹看电流的话仿真算法可以选gear2,仿真精度可以把abstol改小比如1e-4、1e-5等等,maxstep则可以改为最高频率周期的1/50或1/100,比如100MHz时钟可以把maxstep设置为100ps试试,但仿真速度可能会慢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流不稳定看起来像是仿真精度的问题。

好的我試著改看看,原本tran step是設定一個周期的時間(10ns),我再改成100ps跑看看。
我用的模擬器是ADE,模擬精度我下這兩行指令看看,.option accurate=1 和 .option runlvl=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仿真器类型、仿真算法、仿真精度、仿真步长设置的问题。仿真器要看用的哪种,比如aps或spectre ...

好的我試著改看看,原本tran step是設定一個周期的時間(10ns),我再改成100ps跑看看。
我用的模擬器是ADE,模擬精度我下這兩行指令看看,.option accurate=1 和 .option runlvl=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高3bit置零,只仿真看低9bit的INL、DNL如何,然后再把高6bit置零仿真低6bit的INL、DNL如何。有些怀 ...

好的沒問題,模擬完電流源不穩定後,會照前輩的方法試試看。
下面這張圖是電流鏡數量設置,都是使用m做並聯,尺寸的部分下面MOS是1.3u/1.2u,cascode mos 是530n/300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試著改看看,原本tran step是設定一個周期的時間(10ns),我再改成100ps跑看看。
我用的模擬器是ADE ...

不是,你直接用spectre conservative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直接用spectre conservative试一下。

因為我是用Hspice寫的,無法使用spectre,accurate應該和conservative 用法一樣,都是高精度、模擬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直接用spectre conservative试一下。

但是我是用HSPICE 寫的,無法用spectre,conservative 應該和accurate 一樣,都是精度高、模擬速度慢!

楼主:
我看了9bit和6bit的INL和DNL,都還不錯,意思是最高3位元的電流誤差太大嗎

6BIT

6BIT

9BIT

9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直接用spectre conservative试一下。

後來就不會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9bit和6bit的INL和DNL,都還不錯,意思是最高3位元的電流誤差太大嗎

看你画的图低3bit结构的线性度应该不好吧?还有开关和casocde器件也都应采用完全相同的结构和尺寸进行匹配,仅有m值的区别。仿真码值从000,111,111,111跳变到001,000,000,000前后的稳态输出电流看看有没有问题,正常应该只增加1个LSB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画的图低3bit结构的线性度应该不好吧?还有开关和casocde器件也都应采用完全相同的结构和尺寸进行匹 ...

1/4ILSB和1/2ILSB只能用串聯的方式了,有的我都有採用做匹配,
除了低3bit的開關流過的電流是1/4ILSB和1/2ILSB,所以尺寸我是將原本的L直接*2倍和*4倍,沒有用單位尺寸做串聯,這樣是可以的嗎?

然後仿真码值从000,111,111,111跳变到001,000,000,000,因為還在模擬中,我先看之前的波形,也是要增加一個VLSB,但是卻不增反減,從551.01m變到550.568m,這很奇怪,請問這是出在甚麼問題呢? (1VLSB設計在97.66uV)
我算了一下仿真码值000,111,111,111的電流是1006.04uA,但是001,000,000,000的電流是998.016uA,在進位時候少了8.024uA,電壓自然就下降了,我再調整前面的電流試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沒問題,模擬完電流源不穩定後,會照前輩的方法試試看。
下面這張圖是電流鏡數量設置,都是使用m做並 ...

你参考的是这篇吗,A 12-bit 40 nm DAC Achieving SFDR > 70 dB at 1.6 GS/s and IMD < –61dB at 2.8 GS/s With DEMDRZ Technique。这里CS管的Length不同,这样电流成比例吗。可以仿真dc看下各位权重电流还是二进制比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ILSB和1/2ILSB只能用串聯的方式了,有的我都有採用做匹配,
除了低3bit的開關流過的電流是1/4ILSB和1/2 ...

码值511输出大于码值512输出了,正常应该是1个LSB的step。问题已经很明显了,电流镜设计存在不匹配,简单DC仿真就可以找到问题所在。略有些好奇你的账号,2005年注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参考的是这篇吗,A 12-bit 40 nm DAC Achieving SFDR > 70 dB at 1.6 GS/s and IMD < –61dB at 2.8  ...

CS的L應該都是一樣的!,成比例但是電流有點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值511输出大于码值512输出了,正常应该是1个LSB的step。问题已经很明显了,电流镜设计存在不匹配,简单 ...

是的,後來調整後,INL和DNL有改善但還是超過1個LSB,還有甚麼辦法可以調整去減小奇次諧波嗎?目前圖片放不上去..

因為我們這邊好像無法註冊EETOP帳號,我是用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值511输出大于码值512输出了,正常应该是1个LSB的step。问题已经很明显了,电流镜设计存在不匹配,简单 ...

是的,但是調整後,INL還是超過一個LSB..,SFDR還有提升的空間嗎?
因為我們這邊好像不能註冊EETOP!?所以我就用買的!!

INL和DNL

INL和DNL

SFDR

SFD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調整後,INL還是超過一個LSB..,SFDR還有提升的空間嗎?
因為我們這邊好像不能註冊EETOP!?所以 ...

DC或低速下先通过修改设计把INL修正,这是DC特性同时也会影响到SFDR性能,正常情况是可以修到+/-0.5LSB或接近值的。低3bit可能需要关注,串联结构的线性不好,substrate接法和电压的影响也很大;所有器件的L和W必须完全相同(且都等于单元器件的L和W),电路设计上也不要出现任何器件成倍数关系时用finger的情况,必须通过设置m的值来实现倍数(虽然实际版图匹配都是用finger实现)。这还只是电路仿真,后续版图匹配问题可能会导致性能更差,先把DC的性能问题解决,之后再考虑动态性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或低速下先通过修改设计把INL修正,这是DC特性同时也会影响到SFDR性能,正常情况是可以修到+/-0.5LSB或 ...

我之前放錯圖了.. INL和DNL落在 1.4LSB附近,請問低3位還能怎麼做嗎,目前只能用串聯方式。

有的,我都是用單位尺寸做m並聯

楼主:
想請教前輩我ˋ之前再做FFT時,輸入很多組不同的頻率,但是出來的SFDR都是一樣的數值,這是設定上面有出錯嗎,我記得是輸入頻率越高,SFDR越低才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放錯圖了.. INL和DNL落在 1.4LSB附近,請問低3位還能怎麼做嗎,目前只能用串聯方式。

有的,我都是 ...

更新后的图也很明显,INL有一些三阶的非线性,且在输出首、尾码值附近(0值和满幅输出附近)的线性度差,不知道与瞬态特性有否关系;DNL则在高3bit码值跳变时出现较大的非线性,我猜测可能还是之前说过的低3bit的问题。仿真INL、DNL时时钟频率是100MHz么?若是这样的话不利于DC性能的排查,可以把时钟频率降下来比如1MHz甚至更低,让每个码值输出都能够完全建立到稳态值,再来看INL、DNL性能,这样更真实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請教前輩我ˋ之前再做FFT時,輸入很多組不同的頻率,但是出來的SFDR都是一樣的數值,這是設定上面有出錯 ...

ADC的SFDR与输入频率或输入幅值的关系可能会更直接吧?你可以改变DAC的幅值、时钟频率看看相关性,在奈奎斯特信号频率内,信号频率的相关性或许受时钟频率和瞬态建立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后的图也很明显,INL有一些三阶的非线性,且在输出首、尾码值附近(0值和满幅输出附近)的线性度差,不 ...

了解,那我可能先提高輸出阻抗,這樣輸出電壓就不容易受到電流的影響,也會相對穩定。
好的沒問題,1M跑4096點的話可能需要一天的時間!!等明天的結果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的SFDR与输入频率或输入幅值的关系可能会更直接吧?你可以改变DAC的幅值、时钟频率看看相关性,在奈奎 ...

改變dac的輸入震幅嗎?我認為只是數位碼0和1的電壓,可能關係不大!?

時鐘的部分我是套這個公式 fin/fs=cycle/point,fs也就是時鐘的部分就固定住了,好像不能做更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變dac的輸入震幅嗎?我認為只是數位碼0和1的電壓,可能關係不大!?

時鐘的部分我是套這個公式 fin/fs=cy ...

你设置的是满摆幅么?可改为-1dB或满摆幅的0.9试试?
时钟也可以调整,把fs改小同时调整cycle值,保证相干采样即可,fin略微变化影响不大。

楼主:
是的滿擺幅,好的沒問題,擺幅和時鐘我再試試看,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