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rfIC设计

楼主(2024-09-17):
EMX仿真电感值和Q都为负值是为什么?该如何解决呢?有同志知道能帮帮忙吗

网友A:
电感仿出来负值,Q值必然是负值;盲猜电感用到的Via层EMX不识别,最后仿出了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仿出来负值,Q值必然是负值;盲猜电感用到的Via层EMX不识别,最后仿出了容性。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在网上查找了一些,初步推测是AP层在proc文件未定义导致的,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定义,不知能否请教下您?

网友(2025-03-21):
您好,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B(2025-10-09):
您好,我和您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在金属层改为metal9后,仿真出现的电感值和Q值均为负数,请问您有解决方法了吗?期待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和您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在金属层改为metal9后,仿真出现的电感值和Q值均为负数,请问您有解决方法 ...

检查一下proc里对metal9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