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后仿提出了前仿不存在的器件

楼主(2024-09-17):
我在smic.18工艺库底下进行PEX提取后仿时,在一些端口之间出现了原电路图不存在的器件,感觉也不是寄生,而且名字都以@结尾,很奇怪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帮帮忙

楼主:
我自己画的电容是6u x 6u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识别成25u x 25u的

而且比如说我在电路里头用了一个m=8的电容,那我拆成8个子电容,结果就是后仿电路里有一个m=8的电容,另外又有七个一模一样的电容,这样就多了七个

网友A:
calview.cellmap文件用了吗?

2024/9/17
复旦老唐

网友B:
一般情况后端网表器件的m值都是1(后者没有),原理图m=8代表8个并联,版图里画8个,自然提出8个。除了一个与原理图名称一致以外,其余7个在名称后加 @和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view.cellmap文件用了吗?

2024/9/17

加进去了,请问这个是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说明你这个图片中的“Reset Properties"那一项没有生效,这个选项就是在后仿的时候把提出来的8个元件每个都设置其m=1的

网友(点评):
你把哪个"Execute Callbacks"加上有帮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后端网表器件的m值都是1(后者没有),原理图m=8代表8个并联,版图里画8个,自然提出8个。除了一个 ...

我这里看到电容的m不止1个,比如我m有m个并联,但是它除此以外又识别出来m-1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看到电容的m不止1个,比如我m有m个并联,但是它除此以外又识别出来m-1个
...

就是这样呀,不然怎么体现 m 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呀,不然怎么体现 m 个并联?

比如说我m=6,那我这边提取出来是这个情况:

m=6 m=1 m=1 m=1 m=1 m=1

抱歉,刚才可能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m=6,那我这边提取出来是这个情况:

有些工艺的cellmap文件有bug,后提反标成calibreview时就是这样,以前遇到过GF018(chrt018)里的MOS器件就有这毛病,需要自己修改cellmap,具体需要去看看cellmap文件里对应电容的格式,尤其是关于w、m、fw、finger的定义和描述,保存calibreview时的setup有些设置也需要修改,尤其是填m=1那一项,需要依据工艺设置修改。保险的话就不要保存成calibreview了,电路规模大时保存时间巨长卡顿不说还容易出错,生成后提netlist足够快也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工艺的cellmap文件有bug,后提反标成calibreview时就是这样,以前遇到过GF018(chrt018)里的MOS器件就 ...

感谢 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