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包含两对pg pin的welltap cell的powerpaln问题

楼主(2024-09-17):
welltap cell包含VDD/VSS、VBP和VBN两组pg pin,全局定义如下:  sroute之后,rail和VDD/VSS的pin连上了,但没有和VBN/VBP的pin连上,  想采用routePGPinUseSignalRoute,但出现了no pg term is set by 'setPGPinUsesignalroute'的问题,求教下,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让VBN/VBP和VSS/VDD连上呢

网友:
也许接反了,VDD接VBN,VSS接VBP

网友A:
你要先设定setPGPinUseSignalRoute cell_name:pin_name
你man一下这个cm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设定setPGPinUseSignalRoute cell_name:pin_name
你man一下这个cmd吧

谢谢,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