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mc怎么看同一个点的不同温度变化!

楼主(2024-09-18):
tran仿真可以动态改变温度,那么如何在看tran仿真的时候动态改变温度,进而看mc仿真中单独某一点受温度的影响范围呢?目前在做offset仿真,不同温度下的offset分布可以直接设置mc中的温度,但是如果看单独某点受温度的波动范围,我就不会了啊

网友A:
没太看懂你的意思,不过你如果要找MC结果中的某一个点,在这个点的失配数据上跑仿真的话就在results中选中这个结果,然后右键open debug environ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你的意思,不过你如果要找MC结果中的某一个点,在这个点的失配数据上跑仿真的话就在results中选中 ...

比如说我想看这第86点,我打开debug模式就是单点的仿真了吧,我怎么设置不同温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你的意思,不过你如果要找MC结果中的某一个点,在这个点的失配数据上跑仿真的话就在results中选中 ...

有看到说tran仿真可以设置dynamic parameter,可是在参数设置里怎么设置温度啊,这个temp怎么定义进电路参数里呢?

楼主:
问题解决,此贴终结,参考了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page=1#pid10733007贴中对于tran仿真动态温度的操作,可以直接在tran仿真中得到mc仿真失调电压某点对于温度变化的波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