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调用到单独cell后跑LVS出现识别不出PAD口标识,如果放在schematic中是可以过LVS的

楼主(2024-09-18):
(图片)

楼主:
一共有五个PAD,都识别不出

网友A:
如果放在schematic中是可以过LVS的----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看你这个错误就是在lcalibre不能识别layout中的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放在schematic中是可以过LVS的----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看你这个错误就是在lcalibre不能识别layout ...

放在schematic是指在电路图的cell里通过LayoutXL生成的layout文件是可以过LVS的,但是layout文件单独新建一个cell跑LVS就会识别不出,单独新建一个cell是因为跑DRC有些开关只有单独拉出来才能开启

楼主:
电路图是加了的

网友B:
版图里的PIN  加了不,label 也打了相应的图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图里的PIN  加了不,label 也打了相应的图层不

加了的,在schematic下的layout文件LVS是没问题的,单独cell跑就有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在schematic是指在电路图的cell里通过LayoutXL生成的layout文件是可以过LVS的,但是layout文件单独新建 ...

也就说两份layout一模一样,一份是通过XL出来的,另外一份是调用出来的。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两份layout在calibreLVS中抽出的layout.sp文件是否一致

网友:
把两个版图的GDS(就是做LVS的那个.calibre.db文件)再stream in进来,一层一层比较看差别。

网友:
那xl出来的也不行咋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的,在schematic下的layout文件LVS是没问题的,单独cell跑就有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

单独的那个cell也要加pin啊,你这里没加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