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底层到上层

楼主(2024-09-18):
各个底层的cell版图画好了,怎么把各部分放到同一个版图窗口?在自己的库下,复制了一个一摸一样的电路,用layout XL调出的各部分版图不是我自己画的版图,应该怎那么调整?

网友A:
版图界面找到launch-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editing 里面去设置你要调用的 从哪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界面找到launch-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editing 里面去设置你要调用的 从哪来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