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ustom Waveview 波形

楼主(2024-09-18):
50资产
請問各位,Custom Waveview 波形要如何設定只看一段,假設只看20us~50us的眼圖。謝謝。

网友A:
你看眼图的时候 右击会有个config eye,里面有个filter setting  里面可以选择time类型 就可以只看你想要看的时间区间的眼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眼图的时候 右击会有个config eye,里面有个filter setting  里面可以选择time类型 就可以只看你想要看 ...

請問是還要設定哪裡,因為兩張跑出來的值不太一樣。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還要設定哪裡,因為兩張跑出來的值不太一樣。謝謝

用这个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眼图的时候 右击会有个config eye,里面有个filter setting  里面可以选择time类型 就可以只看你想要看 ...

我有找到解決方式了。謝謝各位。
https://www.bubuchen.com/2015/05 ... er-eye-diagram.html

网友:
你得在eye parameter里面设定周期时间 和ade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