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 reference clock定义

楼主(2024-09-18):
在用dc对网表进行occ controller插入时,定义了RefClock,具体如下: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 -type MasterClock -port Refclk -timing {62.5 125} -test_mode all_dft
然后我在spf文件中的SignalGroups里发现,Refclk被单独列为"_snps_Refclk",而不是"_clk",并且会导致atpg在读入该spf时报错。

我想请教一下,使用dc工具对网表的refclk定义时,是不是有一些限制,比如说,时钟波形的定义必须得是整数,不能存在62.5这样的数字;refclk时钟的周期必须≤100ns?

楼主:
自己回答一下吧:
1. ATPG吃入spf时,如果定义时钟带有带有小数点,则工具会认为小数点与后面的字符是一起的,似乎无法将62.5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里可能需要对小数点做正则处理,不过我还没试过;
2. Reference Clock缺失不能被定义为_clk的group里,就应该单独被定义。

网友:
我一直对clock timing的定义搞不明白,工具手册里的例子全部都是{45 55}(对于P=100)或者{3 7}(
对于P=12)这种,为什么不能正常一点写成1:1的波形呢。test_default_strobe为什么是test_default_period的40%,这里面有什么门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