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器延迟时间分析

楼主(2024-09-18):
想问问各位大佬,为什么这个结构可以实现Vc增加,延迟时间增加的功能呢?求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网友:
这个是两级反相器级联,实现delay功能吧。 当inv的后端从0到1时,后面接的Vc连接的CMOS的D端电压会增加,如果Vc增大,那么Vc连接的CMOS管电流会变大,导致给后面的电流变小,会增大transition时间,导致delay变大。 当inv的后端从1到0时,后面接的Vc连接的CMOS的D端电压会降级,S端连接的相当于一个二极管,电流不会逆流,那么这个时候的transition会很小,delay也很小。 由于两个inv级联,不管in是从0到1,还是从1到0,后面总有一个Vc连接的CMOS充电,导致transition变大,delay增加。 如果只有一级inv, 只会在一个沿delay增加

网友A:
用了mos的电容编号区域,Vc变了,电容变了,下面的管子是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mos的电容编号区域,Vc变了,电容变了,下面的管子是主力

谢谢哥,但是我发现调节Vc连接的MOS管尺寸会增大延迟时间,但是增加最下面管子的尺寸不会显著增大延迟时间呀,为什么下面的管子是主力呢

网友:
我的理解:调节VC连接的MOS管,就相当于调节了这条支路电流,使得给下一级反相器MOS电容充电的电流变小了,所以延迟增大了

网友:
你把那个二极管去掉,应该还是一样的现象,我觉得也是驱动电流变小了,导致延迟增加,二极管的作用应该是源退化结构,增大线性度范围

网友:
负载电流影响delay

网友:
请问这是哪篇文章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