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 NPORT元件插值方法不同仿真结果差距很大问题

楼主(2024-09-18):
1、在做VCO的后仿时,仿真报了如图warning:WARNING (CMI-2318): PM0: Parasitic resistor `Rs' has been deleted because its value of 647.5 uOhm ( R / MFactor ) was smaller than `MinR'.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warning的解答

请问这个warning对仿真结果会有影响吗?

2、把VCO版图中的有源器件(MOS管和变容管)删掉,用EMX进行后仿并将S参数结果封成NPORT元件与有源器件相连进行spectre仿真,在进行PSS仿真时,NPORT元件的插值方式选取bbspice和linear时仿真结果差距较大,请问有大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A:
bbspice不适合跑pss,linear不适合跑tr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spice不适合跑pss,linear不适合跑tran

但是我pss仿真用linear,tran仿真用bbspice,结果还是差挺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pss仿真用linear,tran仿真用bbspice,结果还是差挺大的

差挺大是多大?你既然用S参数仿真,PSS的结果更可信,tran的结果只是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挺大是多大?你既然用S参数仿真,PSS的结果更可信,tran的结果只是作为参考
...

我用PSS仿真分别试了linear和bbspice,前仿20G的VCO的振幅差了0.6V,然后谐振频率相差0.8GHz

网友(2024-12-06):
在时域仿真时,linear是通过离散逆傅里叶变换和卷积得到时域结果,bbspice是通过拟合得到解析模型后执行逆拉普拉斯变换和递归卷积,这两个结果不同是正常的。

网友(2025-10-23):
楼主这个查“bbspice”的文档是哪一个啊,我好像没找到,可以发一下pdf或者文档名字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