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学习drc/lvs rule deck

楼主(2024-09-18):
大佬们,请教一下,版图验证工具有assura、calibre,如何学习编写 drc/lvs rule,有没有教学视频,学习资料什么的

网友:
calibre 有专门的svrf文件,你可以参考那个,然后相关资料直接参考别的大厂的rule文件,看看他们是怎么写的。

网友:
两个工具的rule文件还是有区别的,语法上面,calibre用的多去看fab的rule,结合着svrf文档看

网友:
可以先读懂Fab的design rule manual

网友A(2025-03-19):
drc deck 是手动撰写的吗?还是有eda 工具可以用来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deck 是手动撰写的吗?还是有eda 工具可以用来开发?

这个都属于PDK里面的,所以可以看看Cadence PAS 或者华大 PBQ,应该可以写吧,我没有使用过,都是手动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