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PSRR分析

楼主(2024-09-18):
小弟最近在看一篇LDO的论文,论文中提到PSRR的频率曲线是环路增益曲线的镜像和输出端输出电容形成的低通滤波曲线之和,我大致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loopgain和LP都能抑制来自电源的噪声,但loopgain对电源噪声的抑制过程我不太清晰,目前理解到的点是:电源端产生一个小信号,Vout也会产生一个小信号,但此时会进行反馈,如果loopgain越大的话能更好的消除Vout处的小信号,其实就是通过反馈在调整管的栅极也有一个小信号,然后和源端一减,那么vgs的这些噪声分量就没多少了,因此生成的电流里噪声也少了。从而vout的噪声也少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大佬们赐教。图片附在评论区处。

楼主:
图1:loopgain的曲线

图1

图1

楼主:
loopgain的镜像曲线

图2

图2

楼主:
低通滤波的曲线

图3

图3

网友A:
论文是什么?发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文是什么?发一下看看

好的

网友B:
其实不用分析得这么复杂。LDO是靠运放负反馈来维持电压和抑制噪声的,那么运放本身受带宽限制增益会下降,从而减弱了噪声抑制能力。而输出电容和密勒电容之类实际上是影响到了运放的带宽,从而影响高频的PSRR。

网友(点评):
OPAMP自身的PSRR不要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用分析得这么复杂。LDO是靠运放负反馈来维持电压和抑制噪声的,那么运放本身受带宽限制增益会下降, ...

明白了,你这样分析确实比较清晰简洁了

网友C:
Rincon Mora出的教材里已经把LDO的PSR区分片外补偿和片内补偿结构分析的很仔细很细致了,可以参考看看,虽然分析推导比较细节和复杂但个人觉得可能也没讲到更能让人直观理解的理论点上。这篇论文也是描述和引用了一些PSR曲线的直观现象,没有深入分析原因,所以只看结果会有些不太好理解。片外电容补偿和片内密勒补偿结构,环路增益对PSR的作用基本是一致的,可以看到环路带宽附近基本都是PSR最差的位置,只是两种结构的主、次极点以及零点位置不同,造成了带内、带外不同的PSR曲线走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Rincon Mora出的教材里已经把LDO的PSR区分片外补偿和片内补偿结构分析的很仔细很细致了,可以参考看看,虽 ...

好的,谢谢,我去看一下这本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