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晶体管模型corner

楼主(2024-09-18):
Fixed Corner Model中有些时候会提供SSF和FFF corner,请问这两个是什么corner,与TT的几倍sigma关系,怎么用的?

Fixed Corner Model

Fixed Corner Model

网友:
看PDK文档,不同工艺定义不一样

网友A:
要参考pdk文档,SSF应该是slow corner, FFF是fast corner,  通常取3倍sigma。还是要看下fab文档是怎么说的,每个fab的工艺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参考pdk文档,SSF应该是slow corner, FFF是fast corner,  通常取3倍sigma。还是要看下fab文档是怎么说的 ...

SSF和FFF取3sigma的话,那SS和FF取多少sigma??

网友:
引用 楼主:
SSF和FFF取3sigma的话,那SS和FF取多少sigma??

按你期望的悲观程度来,POCV可以理解为高斯分布,大约95%的数据分布在平均值的±2个标准差内,而大约99.7%的数据分布在平均值的±3个标准差内。一般取3就可以,算比较悲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