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研究生在读adc方向,如果想往serdes做的话有什么建议呢

楼主(2024-09-18):
rt,请问前辈们研究生在读adc方向,如果想往serdes做的话有什么建议呢?或者对adc发展方向有什么建议呢?感谢

网友:
高速adc是serdes的关键

网友A:
ADC是根正苗红的模拟电路设计,serdes只能称之为全定制数字电路设计,你知不知道很多做全定制数字电路设计的,比如做存储器驱动的,接口电路的都很羡慕做ADDA的,因为难度不一样。当然,很多大厂,特别是外企会招全定制数字电路设计的人,为啥?因为这些在他们看来是边角料,核心的部分,比如ADDA是只能放在米国做的。

网友B:
1. 只有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全都要;
2. ADC选择TI-SAR超高速方向;
3. 去好大学,去大公司

网友C:
认同三楼的回复,我硕士时候有ADC和DC-DC的经验,虽然两个项目都不算大,但确实都是Analog技术主导。但进入公司以来转到了serdes,感觉serdes更像是拼工艺拼算法的一套东西,只有一个PLL算analog技术,其余的block都是手刻数字逻辑。个人觉得ADC在电路设计方面更值得研究,而且是一个能研究到很高、很深层次的一个方向;而serdes就去砸钱拼先进工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是根正苗红的模拟电路设计,serdes只能称之为全定制数字电路设计,你知不知道很多做全定制数字电路设计 ...

原来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的吗,之前听说serdes的技术水平还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只有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全都要;
2. ADC选择TI-SAR超高速方向;
3. 去好大学,去大公司 ...

嗯嗯谢谢前辈的建议,关于第二点TI-SAR和pipeline在超高速的应用有没有区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认同三楼的回复,我硕士时候有ADC和DC-DC的经验,虽然两个项目都不算大,但确实都是Analog技术主导。但进入 ...

嗯嗯原来是这样,谢谢前辈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前辈的建议,关于第二点TI-SAR和pipeline在超高速的应用有没有区别呀
...

1. TI-SAR最前沿已经做到256-512Gsps的水平,pipeline 5G左右,大势不可违;

2. 说ADC纯模拟的,是胡说。先进ADC早就大大增加了数字校准的比重。
3. 高速ADC需要serdes传数据,高速serdes需要ADC来判决电平。
就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的吗,之前听说serdes的技术水平还比较高

要做好肯定都难的。特别现在serdese的速度越来越快,对噪声,抖动等等要求越来越高。但说实话,做ADDA需要的知识面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原理要复杂一些。举个例子,IGBT,原理很简单,几个管子,肯定比serdese简单很多,但你要高压上万伏,那恐怕比造原子弹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TI-SAR最前沿已经做到256-512Gsps的水平,pipeline 3G左右,大势不可违;

2. 说ADC纯模拟的,是胡说 ...

好的好的我了解了,感谢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 TI-SAR最前沿已经做到256-512Gsps的水平,pipeline 3G左右,大势不可违;

2. 说ADC纯模拟的,是胡说 ...

前辈您好,研一刚入学,adc方向,从就业来说,SAR会更值得做吗

网友E:
做超高速adc,ti-sar,会用serdes的tx把数据送出去。楼上说adc是纯模拟设计,不敢苟同,现在高指标的adc一大堆算法,早就是数模混合设计了。做serdes的人员是边角料,现在热门的chiplet,hbm哪个不需要serdes?只能说啥也不懂,光是debug ber就够一个团队喝一壶了。serdes做到后面往上走是做系统,模拟算法都要上,也是数模混合设计。现在纯模拟的可能电源会多些,做模拟ic不要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要工作要赚钱就要顺势而为,除非就是想进高校做科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您好,研一刚入学,adc方向,从就业来说,SAR会更值得做吗

SAR功耗低,好移植,这2点就碾压了pipeline。
精度可以从8-24bit,转换率可以从1M-512G,这2点连传统高精度的delta-sigma都岌岌可危了。

网友:
请教一下,现在产业界pipeline ADC用的还多吗

网友:
要是学历高可以,这两个方向相较其他方向需求都比较小,但是现在学的人不少,到时候找工作的时候会比较卡学历(想读博走体制另说)

网友F(2024-11-27):
引用 网友B:
1. TI-SAR最前沿已经做到256-512Gsps的水平,pipeline 5G左右,大势不可违;

2. 说ADC纯模拟的,是胡说。 ...

有个问题想问问前辈:对于TIADC,时钟失配(skew)的校准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并且在高速时更倾向于使用全数字校准方案。目前读了些关于后台skew数字校准的论文,有个疑惑,这些后台的工作方式都依赖于输入信号是单频信号,而当输入的是宽带信号时这些方法都会失效。后台工作方式的目的就是利用传输信号本身完成skew校准,而这些论文中号称的后台算法又都依赖于单频信号输入,已经失去了“后台”的意义。不知道前辈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有没有在宽频信号作为输入的情况下,效果较好的后台校准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超高速adc,ti-sar,会用serdes的tx把数据送出去。楼上说adc是纯模拟设计,不敢苟同,现在高指标的adc一 ...

有个问题想问问前辈:对于TIADC,时钟失配(skew)的校准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并且在高速时更倾向于使用全数字校准方案。目前读了些关于后台skew数字校准的论文,有个疑惑,这些后台的工作方式都依赖于输入信号是单频信号,而当输入的是宽带信号时这些方法都会失效。后台工作方式的目的就是利用传输信号本身完成skew校准,而这些论文中号称的后台算法又都依赖于单频信号输入,已经失去了“后台”的意义。不知道前辈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有没有在宽频信号作为输入的情况下,效果较好的后台校准算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个问题想问问前辈:对于TIADC,时钟失配(skew)的校准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并且在高速时更倾向于使用 ...

校准算法也是一个很专业的方向,恕我涉及不多,不能很好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校准算法也是一个很专业的方向,恕我涉及不多,不能很好解惑

网友(2025-06-05):
引用 网友A:
ADC是根正苗红的模拟电路设计,serdes只能称之为全定制数字电路设计,你知不知道很多做全定制数字电路设计 ...

典型的一知半解就来耍大刀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 只有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全都要;
2. ADC选择TI-SAR超高速方向;
3. 去好大学,去大公司 ...

硕士高速AD找工作是不是不好找啊,我看招聘高速的好多都是小公司,岗位很少,高精度AD有很多公司在做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硕士高速AD找工作是不是不好找啊,我看招聘高速的好多都是小公司,岗位很少,高精度AD有很多公司在做

...

最顶端的职位从来就是稀缺的,当然也需要能力和机遇,而低端的职位数量就大,看你个人的选择了

就比如顶级的AI算法岗位,应届生有300w的;做超高速ADC大佬有500w;香不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