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hermal pad的连接

楼主(2024-09-18):
请教一下硅基BCD工艺的一个问题,当芯片被导电胶贴在封装的框架上,框架是连接到外部thermal pad的。是否可以认为P-substrate是可靠的电连接到外部的thermal pad吗?整个substrate都因为p掺杂成为一个导电的通路,还是只有浅层形成p掺杂电阻很小,而深层由于掺杂无法达到,基本纯硅状态,所以电阻很大,所以P-substrate到外部thermalpad是一个高阻状态?

网友A:
坐等大哥解释。

说下我的理解,前面一句是指封装外形是 exposed pad封装形式吧。
后面是指芯片晶圆加工工艺问题吧,P-substrate是指P沉底吧,但我的理解,一般Si Wafer 总厚度775um,有效的电路只是Top层10几um吧,所以就算减薄到200um,100um,大部份还是Bare Si,应该还是高阻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大哥解释。

说下我的理解,前面一句是指封装外形是 exposed pad封装形式吧。

谢谢站友的回复。

这两天仔细学习了一下。个人理解如下,希望大师们多指点。
就一般CMOS工艺,一般使用P-substrate的wafer,这个应该是在wafer生产过程中就进行了掺杂,猜测是用气体?所以一般CMOS的P-substrate不是fab在纯硅上再注入产生的。而是fab在P-type的wafer上直接生产。一般CMOS的P-Substrate电阻率是1~30Ω.cm。所以个人理解裸片通过带银浆的胶固定在frame上,进而连接到thermal pad是有电气连接的,但考虑各种情况下P-substrate的电阻,应该等效于通过一个电阻联到衬底,所以如果考虑低阻有效连接,还是要使用bongding wire单独达到框架上。

网友B:
接着2楼问下,多大电阻率以上算高阻态?
PSUB 775um都是8-12 ohm.cm,跟最上面几um器件区比自然算高阻,但是8~12正常算不上高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着2楼问下,多大电阻率以上算高阻态?
PSUB 775um都是8-12 ohm.cm,跟最上面几um器件区比自然算高阻,但 ...

是的,按这个标准其实不算高的。

我看网上高阻值晶圆 通常在100kΩ到10GΩ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着2楼问下,多大电阻率以上算高阻态?
PSUB 775um都是8-12 ohm.cm,跟最上面几um器件区比自然算高阻,但 ...

就我的了解,对于Wafer,针对生产不同用途的芯片,掺杂是不同的,针对RF的芯片,调整掺杂,wafter的电阻就很高,为了降低噪声;而我所说的值是参考资料中针对CMOS Logic器件的wafer的P-Substrate电阻。

网友C:
请问wafer电阻能让fab晶圆厂那边提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wafer电阻能让fab晶圆厂那边提供吗?

可以提供,但是FAB得数据也是晶圆厂家提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wafer电阻能让fab晶圆厂那边提供吗?

Raw Wafer 的RS,可以让Fab 端提供,一般P sub 应该在20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着2楼问下,多大电阻率以上算高阻态?
PSUB 775um都是8-12 ohm.cm,跟最上面几um器件区比自然算高阻,但 ...

8-12应该是带EPI 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8-12应该是带EPI 的吧

这里回答的稍微不太严谨,8~12确实是epi的,正常2~3um。

再补充下,即使是抛光片,晶圆电阻率也是有标准规定的0.5~20ohm.cm,再大撑死也就30ohm.cm,这个定义为高阻态还是不妥的我认为

网友:
学习了。谢谢。

我一开始的理解是thermal pad 接触的是 有效电路层外的Silicon,所以觉得这个阻值比较高。
但现在看大家的意见,其实用于IC的晶圆衬底其实电阻也基本在十几到几十欧姆,那用“高阻态”是不妥。
这么看一般晶圆衬底电阻率也不高啊,难怪之前有遇到下层芯片的金线碰到上层芯片的Si底导致电流异常的。

另外,我检索晶圆电阻率,看网上也有那种Dummy 抛光片,其电阻有的是比较大的,比如下图,不同工艺阻值也有差异。

关于直拉法( CZ 法)、区熔法( FZ 法)和外延法,其中直拉法和区熔法用于制备单晶硅棒材。区熔硅单晶的最大需求来自于功率半导体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Raw Wafer 的RS,可以让Fab 端提供,一般P sub 应该在20左右

謝謝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