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imension mode该如何设置?

楼主(2024-09-18):
totalwidth和fingerwidth到底是什么区别,该如何选择啊?

怎么找不到说明资料。

网友A:
都可以啊 版图调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啊 版图调出来看看

这两者没区别吗?

网友B:
看CDF 中 定义的 m (multiplier) f (finger) fw (finger width) Toal Width 之间的算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CDF 中 定义的 m (multiplier) f (finger) fw (finger width) Toal Width 之间的算法关系

谢谢,去哪里看你说的这些定义啊,CDF是什么?

网友:
菜单窗口 Tolls/C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