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佬们,求助下efuse testkey测试条件相关问题,感谢!

楼主(2024-09-18):
efuse的 ip在设计之初得知道efuse器件的编程电流,编程电压,编程时间这些信息,所以要测试一批efuse的testkey,但测试时不可能每个电压都测一遍,要选大约3个编程电压去烧,所以想问问佬们编程电压是咋选的,需要T-CAD仿真啥的吗?还有编程时间咋加的

网友A:
编程电压主要是电阻烧录后 ,识别电路反转点的问题,有看到可以用fuse调节的 , 电流和时间才是efuse 烧录后形成多大阻值的因素 ,很多带测试模式去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电压主要是电阻烧录后 ,识别电路反转点的问题,有看到可以用fuse调节的 , 电流和时间才是efuse 烧录 ...

确实编程电流和时间才是最重要的,电流应该是测试完后得出的结论,时间也只能尽量多测一些了。我看到一些efuse testkey的测试资料都是选3个编程电压去烧,但这个电压的选取我很费解,因为上边需要拿出依据,就绕不开tcad仿真这事,所以想问问大家在确定测试电压时有没有仿真过

网友B:
做过Efuse相关的测试,实际上从设计端,应该是无法模拟efuse整个编程的过程吧? 设计端一般会给出一个比0还是比1的reference电阻。从测试的角度需要保证编程后的fuse的阻值要比reference大,但是又不能大的很极端(涉及到efuse的过编程问题,其中一种情况是整个fuse在很大的stress下,完全“炸”开。对应了阻值很大的open的情况,这一种情况我看的一些文献里提到,是有风险的)。至于电压的选取,因为Efuse的编程并不需要高压,所以编程电压大概率是由芯片的VCC甚至VDD来提供。  这就等于给定了一个范围,也就是VCC或者VDD的 min/typ/max。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至于编程时间,不同的工艺节点实际上会有一些参考值,但是具体肯定是根据编程后的电阻分布,以及可靠性实验的结果来给定。

楼主(2024-10-30):
引用 网友B:
做过Efuse相关的测试,实际上从设计端,应该是无法模拟efuse整个编程的过程吧? 设计端一般会给出一个比0还 ...

谢谢解答!

网友:
efuse是无法进行编程仿真的。如果用TCAD仿真,只能获得对于特定形状、材质的熔丝上的温度分布,只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你的efuse设计是在什么工艺下,编程电压是多少?

网友:
efuse的编程操作是无法仿真的。通过TCAD仿真,只能获得特定形状和材质的熔丝上的温度分布,只对设计有一点参考作用。你的efuse设计是基于什么工艺,编程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