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ate level和transistor level

楼主(2024-09-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反提选择gate level
对xcell中包含的器件而言,在反提时都被屏蔽掉了寄生。
那对于xcell中未包含的器件,在反提时,是transistor level?会被提取出寄生?

网友A:
transistor: mos 管器件级
gate :工具会自动识别门级结构 再与Xcell/H cel 进行对比,如不在列应该会以器件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sistor: mos 管器件级
gate :工具会自动识别门级结构 再与Xcell/H cel 进行对比,如不在列应该会以器 ...

好的,谢谢您!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您,smic n180用QRC反提还是用calibre呢
两种说法我都有听到,QRC就不用选是gate level还是 transistor level
而用calibre,推荐gate level + xcell
请问您对此的建议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您,smic n180用QRC反提还是用calibre呢

看工具版本,看其他目标 以及提前需求进行选择设置。 这个工艺节点,最近的两个工具的版本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工具版本,看其他目标 以及提前需求进行选择设置。 这个工艺节点,最近的两个工具的版本差不了多少。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