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里面的Guardring用不了,要怎么设置才能用啊

楼主(2024-09-18):
Guardring环在实习公司能用,换公司之后用不了,要怎么设置一下才能使用,劳烦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有没有报错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报错信息?

有的,但我不会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但我不会修改

可能是有些PDK 没有预设 fluid guardring, 所以用不了

网友B:
Virtuoso(ICFB窗口)——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Guard Ring
编辑guarding后就能用了,前提要有Techfile的编辑权限。

网友C:
看起来是PDK没提供给你guardring吧?  IC6有这个功能  但是你工艺库没制作保护环给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rtuoso(ICFB窗口)——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Guard Ring
编辑guarding后就能用了,前提 ...

这样吗,然后就编辑不了啦,因为我没有编辑权限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PDK没提供给你guardring吧?  IC6有这个功能  但是你工艺库没制作保护环给你用 ...

应该是这个样子,那我能自己制作嘛保护环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样子,那我能自己制作嘛保护环嘛

你可以用create --multipart path 去自定义环的参数

网友:
PDK 编写权限没有全部打开,要做管理PDK的人 开权限添加相关定义有才能用。

网友:
有的工艺没有自带isoring,你看下能不能在你的工艺库里找到isoring的器件,有的话是没安装上,找负责工艺安装或者项目负责的装上,估计你是没有权限的,不行就自己做isoring,用multipart path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吗,然后就编辑不了啦,因为我没有编辑权限是嘛

自己copy一下技术文件夹到自己目录底下,然后调用COPY的PDK就能改了,用MultipartPath做Gring也是一种方法,各有优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