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时序问题

楼主(2024-09-18):
各位大佬好,本小白想请教一下,为啥我这建立时间裕量这么大,保持时间还违例呢?这个时序分析报告是综合阶段的,因此就导致布线阶段失败,为何布局布线时修复不了呢?

网友: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报告中显示setup余量比较大,设的约束应该比较松。而hold比较差,随便看下这些endpoint上的hold violation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不是data path上logic太少了导致的,还是clock skew比较大导致的。布线修不了估计是因为太多了,插入buf或调整path delay等太多而无法收敛。综合时的violation最好综合时解掉,如果只有少数的hold violation,route能修复,但太多的话估计不好收敛

网友:
不了解时钟网络结构和相关约束,很难替你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