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下,veriloga可以调用verilog的实例化模块吗?

楼主(2024-09-18):
楼主做了一个一个ADC,ADC的数字部分dig_top是用verilog写的,为了验证功能,纯模拟部分ana_top使用veriloga写出来了,两部分分开联仿是没问题的。ADC顶层adc_top也使用veriloga写代码,直接调用了dig_top的verilog代码,但是仿真会报错,请问veriloga是不能调用verilog的实例化模块吗?如果不行,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直接用ams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ams仿真

谢谢,已经解决了,数字模块用Verilog-ams重新做了一下,语法什么的没有变,只改了改部分内部变量的类型,然后ADC顶层也使用verilog-ams,可以直接调用veriloga,然后就可以仿真了